同方机器 主板ECS SF2/648C上赛扬1.8 2.0都行 但赛扬1.7却点不亮

楼主(2009-04-11):
清华同方机器
主板名称        ECS SF2/648C
BIOS 版本        SF2/648C 07/09/2004 for TongFang
本身是赛扬1.8

手头有几个赛扬1.7 却怎么也点不亮

请各位有时间的话指点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核心电压不一样

网友:
1.7G 一般是1.75v

网友:
1.7 是1.75v
2.0是1.525v
就是说肯定不能用么?
这个主板能调整核心电压么??
调成1.75

网友:
谢谢 两位的回复

网友:
看一下有没 cpu vid 供电的 跳线组合

网友:
厂商ECS
主板型号SF2/648D-V2.2
芯片组SIS 648D/SIS 964L
CPU接口SOCKET478
前端总线100/133MHZ
内存类型DDR
最大内存支持2GB
cpu支持类型Presscott FSB533 2.8G(最高)
AGPPCIAGP 8X,
PCISlot3*PCI
IDESATA接口IDE*2
接口2*DDR,3*PCI,1*并口 8*USB,2*COM
架构MIC-ATX
集成部件声、网
部件型号声:ALC655 六声道 :RTL 8100C OR RTL8110S

看来是不支持了,C1.7的核心和1.8的是不一样的,楼主把主板上的型号告诉我下,就是印刷在PCB板上的,不是贴纸的,我找找看有没有新的BIOS,说不定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