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文件损坏,在u盘里能看到文件名

楼主(2009-04-11):
情况如下
文件在u盘里,全部为excel文档,可以看到文件存在,但不能打开,提示为只读,也不能拷贝出来,用winhex能拷出来但不能打开,经excelfix修复处理过后能打开,但无数据

网友:
先镜像再说!
看看是不是目录表项或者文件指向有问题

网友:
怎么做镜像呀?有什么工具没有?

网友:
斑竹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还有,这是我运行chkdsk的输出:

Microsoft Windows XP [版本 5.1.2600]
(C) 版权所有 1985-2001 Microsoft Cor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g:

G:\>chkdsk /F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FAT32。
无法锁定当前驱动器。

由于该卷正在被另一个过程使用,Chkdsk 不能运行。
如果先卸下该卷,Chkdsk 也许可以运行。
该卷所有已打开的句柄将会无效。
要强制卸下该卷吗? (Y/N) y
卷已被卸下。该卷所有打开的句柄现在都无效。

因为另一个过程正在使用这个卷,无法运行 Chkdsk。
是否计划在下次系统重新启动时检查这个卷? (Y/N) n

G:\>chkdsk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FAT32。
卷序列号为 C83F-AA56
Windows 正在校验文件和文件夹...
Windows 在磁盘上发现错误,但不会纠正这些错误;
原因是,没有用 /F (纠正)参数运行磁盘检查。
\09年发外加工单.xls 第一个分配单元无效。项会被截断。
\来纱记录.xls 项含有无效链接。
\来纱记录.xls 项的大小无效。
\2009年1月对数单.xls 项的大小无效。
\2009年1月对数单.xls 在分配单元 4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伟源对数分表.xls 项的大小无效。
\伟源对数分表.xls 在分配单元 8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2009年2月对数单.xls 第一个分配单元无效。项会被截断。
\染单 (version 2).xls 第一个分配单元无效。项会被截断。
\雅方.doc 项的大小无效。
\雅方.doc 在分配单元 11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应收付帐.xls 项的大小无效。
\应收付帐.xls 在分配单元 12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3月份日报表.xls 项的大小无效。
\3月份日报表.xls 在分配单元 13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2009年3月对数单.xls 项的大小无效。
\2009年3月对数单.xls 在分配单元 7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4月份日报表.xls 项的大小无效。
\4月份日报表.xls 在分配单元 6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4月对数单.xls 项的大小无效。
\4月对数单.xls 在分配单元 5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28F33100 项的大小无效。
\28F33100 在分配单元 15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色板卡_fixed.xls 项的大小无效。
\色板卡_fixed.xls 在分配单元 3 上交叉链接。
通过复制解决交叉链接问题。
正在从 \ 删除附带的文件夹项
已完成文件和文件夹校验。
丢失链在 1282 群集产生交叉链接。孤立部分已被截断。
是否将丢失的链转换成文件(Y/N)? y
15 个可恢复文件: 2048000 字节。
Windows 发现文件系统有问题。
运行 CHKDSK (使用选项 /F) 来更正这些问题。

磁盘空间总数 1,998,921,728 字节。
12 个文件:       192,512 字节。
可用磁盘空间: 1,996,656,640 字节。

每个分配单元中有         4,096 字节。
磁盘上共有       488,018 个分配单元。
磁盘上有       487,465 个可用的分配单元。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