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主板无法启动

楼主(2009-04-11):
在此首先说下:开始主板是正常的,后来我把跳线拔掉,因为不知道开关是接那个跳线,就拿了一个螺丝刀胡乱在跳线上弄了下,就开不了机了....现在按照说明书上的接法重新接上了,可是还是无法开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按下开机按钮,CPU风扇会动一下,时间没有1秒就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电源是好的,接到其他主板上还可以启动。跳线也是正确的...)

网友:
我拿螺丝刀弄的时候还看见跳线有轻微火花出现...

网友:
风扇转动一下就停。。应该是电源保护了。。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可以测试下板上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你用螺丝刀戳了一下现在主板不能开机,是因为你把主板哪里搞短路了。如果你不懂维修。劝你还是拿到维修站去修。以免把故障越搞越大了

网友:
没有工具,不好检测...各位大侠给个直观的方法吧.....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把电源插头拔掉,再插上,按开关,风扇可以动下...如果再按开关第二次就没反应了;如果再把插头拔掉,再插上,风扇又可以动下,实在搞不懂...

网友:
短路,则一下电源对地阻值,看一下是不是5V或者12V短路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要不就是跳线没接对

网友:
电源是好的,接到其他主板上还可以启动。跳线也是正确的...各位高手帮帮那个忙啊...给个思路

网友:
电源管理短路了吧
你吧cpu拆下来或 不插12V供电试试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还是不行...

网友:
能不能强行开机啊?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不可能强制开机,因为电源自动保护了。自己不会的话,送修。不然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怎么强行开机啊?   高手出来给条路啊...在线等答案呢...

网友:
检查CPU供电场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不是说了吗,不可能强制开机的。一开机电源就保护了。送修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地方短路啊?给个招,我有点硬件基础...自己弄弄,老主板了,不划算去修

网友:
短路了~~~~测电源座的对各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短路了,不好修 的,可能是跳线旁边路的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VCC3和电源VCC对地
VCOER和12V短路或者对地
可能性很大
高端的主板放电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