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D2。SLI

楼主(2009-04-11):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把诊断卡插上就跑12。45 。查了一下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刷BI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老师回贴???/
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要不行换IO

网友:
哦。。哪好吧,我试试

网友:
你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可以啊。。。怎么办啊。。。

网友:
差各电压是否正常,先刷BIOS后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