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一个D600 开机诊断卡跑 02 00

楼主(2009-04-11):
朋友们在给点思路吧
来的时候不跑代码
我换个I/0 和北桥
跑代码了,但就是卡在02 00 了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修好了还给你们答案
显卡

网友:
现在CPU有主供电没??把问题在说得详细一点啊

网友:
现在供电什么都有诊断卡跑代码 跑到02 00 就卡住了 不知道不什么?

网友:
晕。D600的代码没有意义啊。

网友:
我一般是 硬件表面没问题 跑不全代码的 就刷BIOS 。。。。。

网友:
D600,I/O坏得多呀,DELL的本本不好修哟,LZ也在靠经验维修了!嘿嘿!
无边版主说得对,DELL的看代码没意义,参考四灯!

网友:
无边版主说得对,DELL的看代码没意义,参考四灯!
DELL的本本不好修说的对呀,w修过一台花屏补焊显卡后,不开机了,后来拆掉网卡开机正常。
考虑一下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