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自检后CPU保护

楼主(2009-04-11):
这个板子是一个网吧客户的,来拿一看我还以为是好的呢!可是自检完成,过了一会就断电了,我查了一下CPU没有供电,别的一切正常!电源IC有供电也有输出,四相供电的。IC是RT9245A,通过RT9603控制上下管,IC刚开机是输出0.7V给RT9603,当CPU保护时输出的是2.1V。这说什么啊?是IC坏了吗?RT9603电压为0.7V时有电压输出,当电压为2.1V时无电压输出。
下面是RT9245A的管脚定义,有人说跟那个CPU总线控制有关(CPU旁的那个门电路F244有关)对吗?。

网友:
CPU没有供电的时候
查一下9245  11 ,12 ,13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是多少呢!为什么它的输出电压变动了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啊?我修好了,是电源IC性能不强!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好了就好了吧
网上只能是给你建议参考,真正动手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

网友(2009-10-21):
这个社会 靠谁不如靠自己  呀     高手 太高    高的看不到  找不着     呀     菜的太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