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闪烁

楼主(2009-04-11):
现代Q17N
通电开机屏幕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也灭了,跟CRT里面离合器滴答一样,指示灯也随着节奏变动```这是电源高压板一体的!!!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坏了``
把电源模块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主电路损坏,先从桥堆开始检查

网友:
主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次级有短路

网友:
电源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电源有短路啊

网友:
2# 白色白色

网友:
电源二次的滤波电容鼓包或失容

网友(2009-06-10):
电源有问题    要打开进一步检测  一般是电源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