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主板117对地短路

楼主(2009-04-11):
今天接了块七彩虹915主板 加电不触发,那我就开始拆IC了,
   本人把和南桥边的能拆的都拆了,包括南桥,IO 时钟 脉宽。。。。。。
   都拆了,还是短路  望各位能给点关于117IC的短路修复经验。谢谢了

网友:
南桥都拆了

网卡拆了没有?

是1117还是1171哦 ?

网友:
117供电输出的地方用稳压电源一点一点加电压 看电流大小来判断到底短路不短路 有时量电阻短路并不代表短路  看电流大小 一点一点加电压 然后摸其他比如网卡芯片等温度正常不正常  温度过高的话就是那个配件短路  OK

网友:
不触发你先看看开机针脚有没有5V或3.3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奇怪
117的电压只供SB啊 !!
拔SB还对地吗 !!

网友:
首先拆1117,然后拆后端电容、南桥等3.3VSB线路上的器件。

网友:
网卡也拆了的,不好意思  那个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IC是H11A 4268E  我现在又把南桥旁的电阻也给拆了,还是短路,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板子,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1117短路多数都是南桥短路~

网友:
南桥已经拆了,谢谢

网友:
在南桥旁边的117一般是接供待开机电压的,除了南桥用待电压,集成网卡也是用待机电压的,如果有集成网卡拆了再试!!!

网友:
1117除了南桥,好像还为I0供电的吧

网友:
本人抱着试着看的态度,换了南桥。就OK了,运气好!

网友:
还是有设备方便啊,动不动就换桥

网友:
你用电阻档测下具体的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