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 2000键盘不好用!!!急啊!!!

楼主(2009-04-11):
HP ZE 2000 键盘不好用。在DOS下都好用,进系统之后键盘出声。键盘也不好用。就向是连键是的。系统重新装过,PC87541换过,桥换过。PC87541附近的电容也换过!!!!
    急啊。。。求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 不 是 H8坏了啊 换个

网友:
你看看你的开关板的连线,如果是连线短路了会导致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个东芝的,就是排线坏了。你换跟排线试试。它们都是IO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我明天换一个试试,谢谢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南桥换过,但是还是不好用,还有别的方法么 ?

网友:
怎么就不换键盘试呢??

网友:
你把开机的线弄短路了,你找一找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请问下楼上pc87541里有没有程序

网友:
LZ先从简单的修起吧,先把主板键盘接口连的小电容全部吹掉试一试,这种方法我用在很多机器连键问题上多为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