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 开机显示 键盘不管用 外界键盘按F2到检测硬盘的地方死机

楼主(2009-04-11):
联想E255 开机显示 键盘不管用 外界键盘按F2到检测硬盘的地方死机  有是很慢 换硬盘 光驱都不管用 不按F2的话 到联想的图标的地方就 不走了

网友:
拆开机器刷BIOS看看了

网友:
有点像 明天刷刷看看

网友:
一般待机电流电流正常,能触发开机,屏也显示,停在Logo就要刷BIOS试试

网友:
南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刷BIOS,换 南桥

网友:
那個情況應該是抓不到裝置
先刷BIOS吧~
如果還是不行
就得換南橋囉!

网友:
外界键盘管用  按F2后 到检测过内存后检测硬盘和光驱很久才过 过后就白屏 按键盘上的重启的三个键电脑就重启 看来键盘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