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 XP355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09-04-11):
最近我的电脑一直自动关机,电脑自动关机之前,电源会发出滋滋声。
症状是:直接黑屏,屏幕显示无信号,主机电源灯是亮着的,风扇有几次转动,有几次不转,按重启键没反应 ,要把电源的开关关了再重新开 才能开机
还有个问题是花屏,开机进入桌面后,卡住,过了几秒花屏
我觉得是电源问题,电源输出电流不纯,导致显卡花屏
供电不足我觉得不可能,机器配置很低,不可能供电不足
我的电源才买了4个月啊 ,TT的 xp 355,300W 的 难道就这样坏了吗?
再这样下去,硬盘都要坏了..
请教高手,这电源坏了什么地方,怎么修?
大家支几个招吧!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帮个忙吧~~

网友:
电源才买了4个月啊,直接换吧,保修要3年吧

网友:
不是正规店里买的,我是我一个朋友组装了台电脑,后来发现电源功率太小,带不动,就100元便宜卖给我的

网友:
这问题可大了哦 供电不足或者不纯也不会花屏啊 你说的 滋 滋 声 很有可能是你的电源线和插排接触不好导致的 间歇的供电不稳定 当然黑屏了 至于花屏 就不好说了 集成的显卡的话 就把内存处理下 应该可以 再就是看看主板的电容了 本人很菜 只能给你参考下了

网友:
请教高手!!

网友:
要想准确判断,还是挨个替换吧,

网友:
花屏很有可能是显卡的 问题  与电源无关吧   是集成显卡的话 就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了  独立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你先换个新电源上去试下 还是出现这种故障的话 就按上面说的 换块显卡或内存

网友:
绝对是电源问题,以前电脑没有自动关机之前,从来没有花屏过。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电源不好的话,电脑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高手帮忙啊~~

网友:
先将5V、12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我有个也是这样的,换掉电容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