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P-A E32K 晶振代换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11):
ECS945P-A Ver:3.0主板,原来主板点不亮,用万用表红表笔接触南桥旁边的E32K能点亮,后我先后换了2个32.768晶振上去,主板可以正常点亮,就是最小系统点亮后进入BIOS会时不时的间断性的死机,过一会又不死了,然后又死,反复如此,请问是不是E32K晶振不能用32.768晶振代换还是怎么回事?

我在线等,希望哪位老师帮帮我

解决过程:重新刷BIOS后开机进入系统都正常了,但是。。。进入系统后偶尔时不时会死机,郁闷至极。。。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安慰安慰我也好

网友:
把晶振的皆振电容也换一下~~~

网友:
看看漏电流不啊 !!(电池电流)
32.768不良 不上电的比较多。但影响不开机很少

网友:
现在我正在用这个板装系统,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开机自检过显卡到USB的地方就停住了,按键盘NUM没反应,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过去,有时候过不去,就得反复重启,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再次汇报,现在系统已经装上了,运行一切正常,这个贴子就是用这个主板装的电脑发的,进入系统后用起来跟好的主板一样,总之就还是开机的时候检测完显卡就定格在那了,要重启好几次再能过去进入系统
,情况就是这样,到底是晶振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啊?

张先生在不?

网友:
再次汇报:经过我重新刷BIOS,现在开机也正常了,开机也不死机了,进系统也正常了 但是。。。
进入系统后时不时的会死机,郁闷至极。。。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不错

网友:
估计是焊接问题,或这把跨接的电阻改小点

网友:
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搞定的??

网友(2009-05-20):
那这个晶振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电压偏低啊

网友:
我觉的南桥有虚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