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高分屏线可以用普通屏线代用吗?

楼主(2009-04-11):
有一台高分屏的T30显示不稳定,估计是屏线的问题。但没有同样的屏线代换,请教各位大虾是否可以用普通屏线代用吗?谢谢指点!
问题

网友:
你都说了是高分和低分的屏线,肯定不能通用啊。

网友:
RE: T30高分屏线可以用普通屏线代用吗?(解决)
龙宇明
多谢指点。原来是显卡虚焊了,不是屏线的问题。经验不足,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