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DELL INTEL的板子 撕开条码INTEL D865VP

开机后显示一排英文

Alert!
Previous attempts at booting this system have faild at checkpoint [USB 0]  For help in resolving this problem please note this chekpoint and contact dell technical support

然后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大意 我估计说是USB 0 有问题。。查了主板上的所有的USB接口 和均没有发现问题 ,后又怀疑是BIOS 的问题 论坛上刚好有的 马上下载来 编程器一刷 结果还是这段英语。。实在是没有招了,请师父们指点啊。。

网友:
这种板子 跑代码 算是跑完了 到00 在主板侧面有一竖列发光指示灯4个。最下面的灯是橙色 上面三个灯是绿色。

网友:
进BIOS把启动顺序改一下~~~~

网友:
我也想进BIOS 把键盘敲烂了都没有动静。。 开机有清脆的滴一声。键盘三个灯 亮下 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也没有提示 按什么键继续 进入之类的。。。

网友:
晕 今天看到2个键盘鼠标不好使的帖子了 我也以前也遇到过 开机自检正常 键盘鼠标都闪一下 键盘灯不亮 鼠标亮 但是都不好用 加焊桥 I/O 也没用 后来仔细看了下主板 少个跳线 加上后还是不好 于是把跳线一个一个的换 还真换对了 跟主板标注的不一样 一般是 12 3 而那个主板是1 23 奇怪 楼主也可以试下啊 不过CMOS跳线就不用试了

网友:
我很遗憾地说 整个主板上除了CMOS 跳线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跳线了。 说明下 这个板子是INTEL 原装板。CMOS 跳线出随便怎么测都测不到电压 随便怎么跳12   23 都是能通电显示的都是那一排英文。。 真的很郁闷 INTEL 怪板子。。

网友:
cmos电池放电

网友:
这个板子已经搞好了。。

问题是 CPU 不兼容 。 后来在刷BIOS 时 才发现 我装的是CE 2.8D  这个板子不支持 赛扬D 的。 自己把自己给难住了。 后随手上了一片普通赛扬2.4的CPU 后一切正常。  感谢各位师傅热心帮助。。

网友:
INTEL 官方没有这款D865VP 的BIOS 下载,论坛的BIOS 好用 系列好像与原来的不同。 集成显卡 网卡 带AGP插槽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
警报!
以往在启动该系统已在检查站faild [ USB接口0 ]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请注意,这chekpoint和联系戴尔技术支持

有可能是接口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