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障的折腾

楼主(2009-04-11):
一个修电脑的送来一块板,是技嘉板。型号是GA-8I845GV。该板的待机电压是由一个6脚的小东西
(型号是:642J)和1084构成:5Vsb-642j-1084,1084输出3.3vsb。内存供电是dual的。3.3vsb和3.3v分别经过2个二极管送到内存的供电管,内存的负载是由9173完成。
  表面观察:3.3v内存供电二极管表面裂开,严重烧坏。更换该二极管后,检查其他电路均正常。
  加电试板,电源风扇一转即停,诊断卡一亮即灭。按常规思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开始检查,折腾半天,无果,维修陷入困境。。。。
  无意中,加上假负载,短接开机排针,加电了。。。。这时才发现新大陆。
  上cpu,加内存,主板一声短笛,显示器出现了第一付开机画面:TCL....
   呵呵,原来是TCL的品牌机主板,于众不同

网友:
不解 楼主刚刚说风扇一转即灭 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这看明白了 上假负载就不短路了? 那么是U坏了吗?
见过一些主板用原来的U点不亮 换个U 点亮了 再换回原来的U就能正常使用的 见过不插诊断卡点不亮的 插上诊断卡点亮了 拔下诊断卡主板就好了的 今天长见识了看到了 上U短路的 上假负载不短路 但是在上原来的U就好了的 呵呵

网友:
不解 楼主刚刚说风扇一转即灭 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这看明白了 上假负载就不短路了? 那么是U坏了吗?
见过一些主板用原来的U点不亮 换个U 点亮了 再换回原来的U就能正常使用的 见过不插诊断卡点不亮的 插上诊断卡点亮了 拔下诊断卡主板就好了的 今天长见识了看到了 上U短路的 上假负载不短路 但是在上原来的U就好了的 呵呵
加一条,内存点不亮,换根OK,再插原来的好了!(加金手指和插槽都弄过)不解!

网友:
就是说CPU插座空着的话,上不了电的意思。楼上两位看仔细点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对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有些主板不上CPU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好些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
一般我确定板子没有短路的情况下,都是带上假负载通电触发

网友:
各位高见
这块板是tcl的品牌机的,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维修的结果是:不上u和假负载不能加电。
多谢指导

网友:
张老理解能力真不错,我也没看出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