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主板波形问题

楼主(2009-04-11):
近日入手一国产示波器双综20M,测量主板上波形怎么都一个样啊?本人由于是个新手不太懂示波器使用 即便有说明书在也对主办测量一片茫然,测量波形到底怎么测量啊?测完一个再测另一个还要调节面板上的按钮吗?哎!

网友:
20M的啊,好象修板不好用哦

网友:
买20M没有多大用处。我才换了个100M的。20M的都闲置了。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待测点的标准波形是什么样的,并且良好接地,示波形的信号幅度、频率调整到便于观察的程度就行了。你的示波器修主板通道带宽不够。

网友:
我用的是40M的,测量波形要有一定的经验,要时间的积累。20M只能测量电源管理上的波形。

网友:
谢谢张老及各位坛子里的兄弟耐心的解答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我想问问就是波形是不是大体上一个样啊!当然主板和示波器不同测量结果就有误差,是吗?另外按照老康测得的波形我的电源G级波形也差不多一个样,呵呵,还有32.768.下一步是测量14.318和PCI的33M不知能不能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