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X533-A主板。只能显示完显卡信息就不往下检测了

楼主(2009-04-11):
精英P4X533-A主板。只能显示完显卡信息就不往下检测了,主板诊断卡代码不规律,我总结了一下,2A  29    ,如果短接复位排针后,也有可能出现2D  2A,维修经过是这样的,是朋友的主板点不亮了,我拿过来大体看一下,有个内存供电MOS管上鼓了个小包,用15NO03H代换了后上电开机,能点亮显示器,内存供电有了,实测2。63V   。CPU1。73V    SB时钟,电压正常,NB电压时钟都正常,显示器显示完显卡版本信息后,就不动了,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接下来怎么查啊,我是新手,希望高手门抽空给分析一下,谢谢。在线等。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或者刷刷BIOS

网友:
屏显示什么
有的是第一画面
还有就是抓HD时当机
还有就是显卡影响
内存也影响

网友:
刷BIOS肯定能好

网友:
有CPURST后不开机和怪问题
先刷BIOS
8成会好

网友:
已经解决了,刷好的,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