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VD1-X奇怪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04-11):
RT,求助我的华硕主板P5VD1-X奇怪的不开机问题。
北桥是VIA PT880 Ultra   南桥VIA VT8237R

从前几个月开始,就发现主板每次通电开机有“滋滋”声,并且黑屏,无法开机。
每次都要按个十几二十次RESET,或者让他黑屏个几分钟暖机后,再次通电才能正常开机,暖机正常开机后“滋滋”声消失。

开机是能开机了,但是现在不认第二条内存了,本来我的512×2的内存现在只认512的容量。也不能说是完全不认第二条内存,只是不认容量,在Windows里用Everest或者CPU-Z可以识别到到第二条内存,只是主板不认第二条内存的容量。

现在忍无可忍了,每次都要RESET好多次才开机,唉。

PS:经过今晚细细观察,我发现如果冷机开机的话,电源灯会伴随着“滋滋”声有一点点轻微的明亮变化,我初步判断是CPU旁边供电部分的电感电容的问题,不知道我这个判断正确不??

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烦死我了。。

网友:
还有,补充问题现象。
比如说在CPU负载高的时候,比如开很大的网页拖动滚页的时候也有“滋滋”声

网友:
检查CPU供电处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嫌疑点加焊一下

网友:
还有那位再发表一下意见吗??上面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昨晚上着上着网,突然的黑屏了,之后再也无法启动,可能这个板子还真报废了。

网友:
先看电容有没有怀孕

网友:
不是说解决了吗..怎么没看到怎么解决的啊..LZ说下啊

网友:
CPU驱动芯片不良.不是说全部不行.至少有一个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主板咯,没办法了。本来还想找几个电容给换上的,现在想想干脆换了算了,芯片组太烂了,有点拖累整机性能

网友(2009-06-04):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主板咯,没办法了。本来还想找几个电容给换上的,现在想想干脆换了算了,芯片组太烂了,有点拖累整机性能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试楼上的朋友说的,换换电容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