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拆TSOP-66封装的显存或内存颗粒费劲吗

楼主(2009-04-11):
想问下大家在拆显存或是内存颗粒的时候费劲吗?我的风枪是8205,拆IO或是颗粒吹十分钟都下不来,后来买了安泰信专用的风枪嘴,还是一样费劲,现在干脆下面用发热砖加热,上面用风枪吹,这才快些,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样

网友:
不费力,内存颗粒基本30-40秒下来一个,如果下多以后的更快,I/O时间还长一点,大概在一分半钟。我用的安泰信的850B,买的时候带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风嘴,我用的大的风嘴。

网友:
肯定是你用的方法对

网友:
不好意思哦,楼主,我一般用的是烙铁拆显存颗粒的,也就20秒钟左右,用风枪吹好慢的,其实斜切口的烙铁头,拆显存颗料好快的,850风枪吹I/O也就40来秒钟吧,用烙铁试试,用锡丝把一边的脚全涂上,然后用烙铁在一边来回抽,不用一下子就下一边了,不过做完之后得把板子上的锡搞干净

网友(2009-06-13):
但用热风抢不太会把底板搞坏。

网友:
LZ说是的BGA的显存吧.............

网友:
加高温度吧...........我现在都用420度来搞,快点,要不急得不行了,还不动呢!

我用细风嘴,手要扰快点,让热风从显存下面空隙里罐进去,,很快就下来啦.!

网友:
换8205自带那个最大的风嘴
吹东西都很快的
给你表一张做为参考

网友:
其实不管什么型号,的风枪,并没有规定的档次来限制,实用就好。比如一风枪今天4.5档,300度,吹起来非常正点,但是当你用的时间长了,一周后再用这个度数就有点吃力了。我用的话对不确定的风枪先吹报废板,感觉怎么好就用什么档。
  吹BGA显存颗粒的话最好把主板预热下,不然主板局部受热,会变形把里面布的暗线崩断了就得不尝失了。
吹下了一般20-50秒吧,再不下来就得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