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华擎演示4秒启动Windows

楼主(2009-04-11):
华擎(ASRock)已经找到了一个瞬间启动的技术,它充分利用了S3和S4 ACPI (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功能,将睡眠/待机和休眠模式的Windows的启动时间减少到4秒.
华擎设定了两种模式,“快读启动”和“常规模式”,请注意,这种启动方法和休眠不一样,华擎称其将不包含任何“积累的垃圾数据”,即使断电也不会丢失数据.快速启动技术支持如下主板:

AMD Socket AM2+:
•        AMD 790GX - AOD790GX/128M
•        AMD 780G - A780GXE/128M
Intel LGA775:
•        Intel P45 - P45XE-WiFiN | P45XE-R | P45XE
•        Intel P45 - P45TS-R | P45TS | P45TurboTwins2000
•        Intel P43 - P43DE

网友:
4秒,科学在进步,我们也要不断进步

网友:
ASROCK真会炒作。

就是把状态存放在内存或硬盘里嘛。不是真正的启动。
只是一个唤醒的操作。

估计这个技术的精髓在于断电也可以,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华擎(ASRock)已经找到了一个瞬间启动的技术,它充分利用了S3和S4 ACPI (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功能,将睡眠/待机和休眠模式的Windows的启动时间减少到4秒.

网友:
过程上不同于以往构架的上电POST

网友:
有朝一日,电脑的启动能像电视机那样就好了,开机就能显影,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网友:
楼上的会的~~~这个要微软和intel共同来努力的~~

网友:
前天上家发介绍给我,没有细看,下次进两块试一下效果。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从上面所支持的主板型号来看,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内存,小则1G,大则单条2G!所谓的科技以人为本吗!我们这样来看XP系统、正常的第一次开机后进入系统以后的文件 ghost到内存当中 断电了也不丢失 那么再给显示器加电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系统是从内存启动的而内存直接连接其他CPU 北桥南桥。 想象下 开机速度自然就快了 。也不知对不对,所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点曲径也通幽的味道

网友:
楼上的 : ghost到内存当中 断电了也不丢失   是这样的么?

ASROCK 不过就是STD的演化版技术而已,sony的很多本子就是这样了 ,休眠后,笔记本电池拿掉,都没问题,再开机,几秒钟进入系统。

网友(2012-10-08):
张先生  这个板子在不  借BIOS用下。。

网友:
精悍                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