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144 没CPU时钟和复位

楼主(2009-04-11):
MSI K8T 7144 不跑码,CPU供电1。3V 时钟4个都是0V,PG2。23V,复位0。3V,什么问题?内存和AGP供电正常

网友:
K8的板子先检查看是不是有桥空焊的现象

网友:
不是空焊的现象哦,是不是要先修CPU的时钟,还是不上真U是没有时钟的?

网友:
754板的时钟是要上真U才能测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