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04-11):
我见到一块主板,不能用光驱装系统,用硬盘钩有时候可以成功。
cpu 硬盘 电源 内存 光驱都换过。
cpu

网友:
说的太笼统,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A:
光驱是串口的还是IDE

网友:
BIOS看下,有的串口光驱要改才能装系统

网友:
光驱是IDE的.

网友:
你数据线换了吗?

网友:
CPU座里或背面电容换换试下.

网友B:
IDE插座,或IDE线缆

网友:
怎么个不能装系统,倒哪里就停了,说明白点

网友:
根本进不了GHOST
除了主板没有换,其他都换了。顾客也是搞电脑的。
昨天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
我装系统个人经验
对于装系统,有三种情况
1,主板不支持GHOST,只能一步一步装,
2,能支持GHOST,但挑GHOST,不是所有的都能装进去,
3,人为原因,例如断电,分区不对等。
解决方法,
1,对于楼主所说的,可以拿U盘装,或者在CMOS里设置不对,
需要设置一下,在装,
2,硬盘有坏道,装不进去,没重要数据,换盘吧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是装不了系统的!!!

网友:
主板桥有问题

网友:
BIOS里能不能检到光驱???

网友:
先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看到光驱,有的话,如果不能GHOST,那就用安装盘一步步地装,这样还是装不下去的话,就检测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那么快就说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品牌机很多不能装GHOST的,那就装安装版吧。

网友:
数据线你换过吗 ·~~~

网友:
不是品牌机,数据线换过,BIOS里面有光驱,硬盘没有坏道 ,内存换过。就是经常勾不了。用硬盘对勾也不行。

网友B:
ghost 一半在放客户机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