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7300GT 狂飚版核心电压偏低

楼主(2009-04-12):
核心电压只有1.15V
量GPU核心电阻为6欧,算不算正常?
PWM为RT9232
上管为一个APM2509N
下管为两个APM2506N
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传一份9232的PDF给你
什么能代换不清楚
先看看吧

网友:
可以确定  9232  应该  是好的   估计是反馈脚的  电压下反馈电阻变值了  可以适当并联电阻得以校正

网友:
RT9232的datasheet我有了
也看了
晚上看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吧
我是怕管子性能变差或GPU漏电引起的
因为查了下下好象有个朋友说7300GT核心电阻在8欧下基本上就算是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张7300GT的工作电压也是1.15V,RT9214。应该视为正常。

网友:
晚上打了一晚上的电阻值,发现反馈电阻并没有问题,但电压就是1.15V左右。
LS的核心阻值多少?
我对照一下。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难道核心挂了?
GPU我做了BGA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查了下
好象ONDA确实出过几块核心电压只有1.1V的卡。
看来这个卡要另找方法处理了。

网友:
怕记忆不准确,又特意去工作间拍了PP。

网友:
谢谢。我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摸摸:诊断卡的跑码情况如何?

网友:
摸摸你先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