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不开机

楼主(2009-04-12):
我的IBM R40E开不了机,系统供电有5V没有3。3V 键盘开机芯片H8S/2161BV VCC供电3.3v都有,10MHZ时钟都起振了,到键盘开机软排线,第一排10脚3。3V都有电压,按下开机键3。3V变为低电平了可是F2161BTE10 的109脚没有高电平输出,去控制系统供电芯片SC14031TS 28脚 3V 使能控制脚。是不是H8S/2161BV有问题坏了。

网友:
对我来说太专业了,H8芯片不好换

网友:
我想,应该先修好系统供电的3.3V吧!

网友:
关键在于,系统供电3.3v开启与关闭是授H8的控制。

网友:
SC1403是和MAX1632兼容的芯片, 你按MAX1632的思路去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