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600GT 全无电压

楼主(2009-04-12):
拿到一双敏6600GT(据说是因为老鼠在上面尿尿后就挂了的)
洗板后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虚焊
为防止虚焊做过GPU的BGA
目前情况是GPU和显存都没有供电
PWM为NCP5424
测量后发现
1脚电压为0.67V A通道上管G
2脚电压为10.36V A通道下管G
3脚电压为0.00V 地
4脚电压为11.08V BST(A、B通道的GATE电压提供脚)
5脚电压为0.00V IS+1
6脚电压为0.00V IS-
7脚电压为0.00V Vfb1
8脚电压为0.00V COMP1
9脚电压为0.10V COMP2
10脚电压为0.00V Vfb-2
11脚电压为0.00V Vfb+2
12脚电压为0.00V IS+2
13脚电压为0.99V Rosc
14脚电压为11.70V VCC
15脚电压为10.30V B通道下管G
16脚电压为0.67V B通道上管G
上、下管好象型号一样
但是正面和背面的管字体不一样
具体看图
将正面的换成09N03L
背面的换成06N03L后依旧无电压。
换下的管子发现有个字体大的(在正面的)S对D短路了。(不知道是哪个了)
这几个型号的管子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这个是换了以后的图。
字体

网友:
忘记说了
第一张图左边三个字体大的全在正面,有在上管也有在下管。
右边两个全在背面。

网友:
GPU都拿下来了!

网友:
你那里有很多 0.9V 0.7V的 还有我找不到12V 我以前也修过 一个显卡 和你这样 电压很第 供电芯片没有 12V只有 11.6几V 最后差了下 坏了个电阻 换了下 变成12V 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