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原理细讲

楼主(2009-04-12):
复位信号是主板不可缺少的一个信号,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呵!!!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没有按复位开关啊?那为什么主板能正常起动呢????这不是主板不需要复位,而是在开机的时候主板会有一个自动复位的过程!!!!即当电源和主板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按下开关开机电路使绿线成为底电平从而触发电源,这时电源输出主板所需要的所有电压给各电路(还有时钟IC)!!!!!这时主板供电,时钟都有了就差复位了!呵呵!!那复位怎么来呢?重点(成功触发电源后电源并不是同时输出各电压,电源恢线会延迟100-500毫秒输出!!即这100-500毫秒恢线相当于接地!!!!见图当按下RST时红5V通过两个电阻和一个二级管对地,产生一个底平过门电路给南桥一个信号(即复位信号)再由南桥给各需要复位的设备!!也就是所说手动复位的过程了通常在电脑死机等时候才用! !但我们在平时开机时并没有按RST这个动做,这个动做就由恢线延迟输出来完成了!!电源启动100-500毫秒时恢线可看成直接对地,从而红5V可以通过连接恢线的两个电阻和一个二级管对地的从而同样通过门电路给南桥一个复位信号)     注电路中的元器件并非所有的主板都是这样,可能有所差异,不过工作原理相同!!!!!    这图是本人自己用写字板做的,水平有限!!!呵呵

网友:
话说的不错,不过这图够丢人的。

网友:
用写字板做不,别见笑!!!!!

网友:
图上的元件取值多少?

网友(2009-06-08):
多谢楼主的分享,又对复位有了个新的了解

网友:
谢谢楼主,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帮LZ花一下图,相互学习

网友:
电阻忘记改阻值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中物理学的知识吧

网友:
新学员还在学习之中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2009-08-15):
图是差了点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网友:
很不错,菜菜鸟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菜鸟正需要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