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x电源烧了

楼主(2009-04-12):
一个p4的电源,硬盘线的12v和5v碰了一下会有什么后果?
我只是闻道焦味.

网友:
晕    烧了啊

网友:
你如果会修就拆开检查一下,把检查的结果发上来,不能修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
没事,烧不了,除非是杂牌无保护的。

网友:
有可能会烧掉  你把输出的线路理一下  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再通电试一下  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