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4-12):
一台NEC开机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或者屏或者屏线问题?

这些要如何判断呢?有没有这方便的资料

网友:
先换屏线,然后换屏,然后测量主板到屏上面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整上半部分,再试下,如果好再测屏线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