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检内存问题

楼主(2009-04-12):
GA-8IDXI 不过内存 跑C1-E1 然后内存报警 后查内存地址线46 47 48 对地相通 46为DOM2 47为DOM3  48为DC(经查 46 47为校验位)其他地址线无问题, 内存供电正常 刷BIOS试过 但是不好使,I/O 时钟都换过但是不行 该主板为品牌机 , 内存为SD内存  各位这是哪里的事情

网友:
有些技嘉的板,io芯片是专用的

网友:
46,47,48的信号从那来?对地短路说明什麽问题?

网友:
我帮你看过了 46·47是接地48是悬空没接
你量一下82和83脚(信号是SMBDAT和SMCLK)对地阻抗一样的 电压一样3V左右
还有它的参考电压
不要轻易的 就做NB

网友:
同意4楼,看看3V优美有

网友:
查下供电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