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17寸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9-04-12):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器两边有黑边(卸开后发现二次升压烧了个大洞)
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yzz163 -6 标题不清

网友:
是电路板烧了一大洞还是升压管烧了一大洞啊,管子烧就换管,查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和二次电源激励电路。板子烧就麻烦了,找线连吧。

网友:
呵呵.我就不信你看着个大洞就没有办法了.找到显示器图纸或一样的电路板.恢复被损坏的电路.

网友:
升压管哪烧了个大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