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闹剧

楼主(2009-04-12):
一块杂牌845主板,别人修过。拿过来时不上电。
      该板是83627加南桥开机,83627被换过。初步检查是83627有问题,
换之,ok。能正常加电,并且整版没有问题。上u试板,诊断卡跑到6f,但是无显。。。
      检查整版的什么供电。时钟。等。。。。。。正常
      最后,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当检查到主板的后面时,看到了:
      原来u坐(插针的),其中两个点被细物焊在一起,焊工特好,
      AGP的其中两脚也是一样。。。。。。

     小心焊掉这两处的东西,主板修复

    记得有块主板,被别人用刀片,在u坐和北桥之间划断一根信号线,用放大镜才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都是人才呀,市场就是这样被这种人搞乱的。

网友:
CPU座上连接的应该是为了支持CD

网友:
这么简单,他咋修不好尼 ?

网友:
修板。修设备。要对被修的设备 原理要清楚。。还要要细心!呵呵,许多朋友最后都要放弃的时候。通过认真观察才发现 板子上的物理直观的损伤或异常。。所以修板等。第一个环节,目测。。很重要!

网友:
修不好就搞小破坏,这样的人先从道德上就失败了,玩阴的!!!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任何人都有这种心理的,

包括我在内,这是实话,

网友:
以后修板注意点了

网友:
这样的事很难说清楚对与错了,只有感叹

网友:
医患之间的矛盾

网友:
应该不 是别人使坏  是他自己焊接好IC 没看见锡掉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