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1.25v供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2):
我知道ddr内存的2.5v主供电是由431供给,但那1.25v是怎么来的?是2.5v在通过431供给成1.25v吗?那位神人能讲讲原理?

网友:
2.5V不是由431供的,431最多是提供参考电压。2.5V一般是由场效管提供的

1.25V常见有两种形式:1,直接通过电阻分压取得,常见于低端杂牌板
                      2,通过象RT9173这样的IC取得

网友:
1.25V组的形式有很多,再说2.5V的主供电也不是由431来供的,TL431是提供基准稳压源的~~~

1.25V有的是用转用芯片来产生的,如用rt9173b 8脚的小芯片来产生的等等,有好多种,具体的要根具不同的设计来的~~~

你说的通过431来构成1.25V是其中的一形式~~~

网友:
1.25V vref吗?

网友:
给个VTT电压的例子。 一般都是主供电的一半。这里的VTT_DDR是DDR2.5V的一半,即1.25V。

网友:
用在DDR2上的图纸。

网友:
也就是说1.25v是2.5v分压或转换过来的吗?

网友:
1。25V先于2。5V,只有1。25V稳定了才能启动其他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