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上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4-12):
ASROCK  P4145D主板,板上不插任何插件通电自动触发,测试卡不跑码,用CPU假负载测得CPU供电为1。83V是不是偏高了?其它没见异常,不懂从哪修起。

网友:
换IO试试!!!有可能主板的开机针脚被接地了!!!

网友:
自动上电,应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你查开机电路,测一下开关的电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0662-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305-1-1.html

看看张两帖

网友:
楼上的??~~~  发的是站内信息的网址哇???~~

呵呵
发错了
已经改了

网友:
查I/O,到PS-ON线路,查其中元件!!!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修的,查电源绿线的引脚,看连不连不连三极管之类的,有的话一般在电源插座的附近看管子有没有问题,或绿线直通I/O如果是直通I/O的话,很可能是I/O损坏了,更换即可!

网友:
头晕了,原来这个板子有错误记忆的.装上CPU/显卡内存接电能点亮了,正常关机后再试加电没有自动触发,正常了.什么奇怪事都被我碰上了,看来下次试板子得什么插件都插上都试试才行!多谢楼上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有些板子设计是这样的:有一次不正常关机(直接切断电源),当再次通电的时候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楼主帮我看一下,内存插巢那里是不是有个芯片脚2030的?我也有跟你一样的主板,不过好像没有象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是PSON电压被低
你先看-SLP-S3信号3V左右

网友:
I/O是IT87系列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脚2030~~”不怎么看得明白,是2030的芯片么?好像没见有。

那天弄这板子走了好多弯路呢,因起初通电自己亮不跑码,CPU电压好像又偏高,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从另一个板子上拆下一个“CY28344”双排好像是电源芯片的换上无果,再拆完场管测量没问题又装上,再拆完开机电路那里的门电路芯片还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上U通电居然能跑码,好像是到“D6 A0”停住,奇怪了,于是插上内存显卡再通电,晕可以点亮了!正常关过一次后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
我说的那个块是在内存旁边的,连着99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4500M  双排八脚.

网友:
是不是触发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