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芯片ob2269cp是不是和OB2269CF通用的?

楼主(2009-04-12):
19寸宽的长城液晶。原先是电源指示灯不亮。原来是用的OB2269CF换了一片OB2269CP现在指示灯一闪一闪屏幕显示也是一闪一闪。换了高压条还是一样。怀疑两者是不是不好通用的?
闪屏

网友:
是,应该是芯片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
换电源电容试一下

网友:
电源进入间歇性振荡啦!检查一下芯片的周边电路和次级的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2009-06-04):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变压器咯咯的响,查不出来,我用的是原型号的,只是开关管,P6NK60用K2645代的。

网友(2009-12-09):
那只能用原型号的啦?
我的电容坏 保险烧 找芯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