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张V星金碧辉煌FX5900-TD128,花屏!!

楼主(2009-04-12):
V星金碧辉煌FX5900-TD128花屏图文以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9174643
FBA[63:32]               0
FBB[31: 0]        10173746
FBB[63:32]         6745204
FBC[31: 0]               0
FBC[63:32]               0
FBD[31: 0]        10211418
FBD[63:32]         8406976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45 B46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21033096
Write   Error Count: 23678891
Unknown Error Count: 0

我是新手,不懂修,请高手们都帮帮忙,如上图来看,出错的问题应在哪里?是坏了显存还是主芯?我应先从哪里下手测量?谢谢指教!

网友:
这么多区的现存出错 建议先查外围电路 我只能看明白这个检测结果说 除了 U7 U9 U11 应该是好的外其他的显存都有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检测显存出错

网友:
主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上的直接就把这块显卡毙了

网友:
好卡不好毙呀,还是看看有没有修理的办法

网友:
你的MAST软件怎么用?

网友:
显存有没有加焊过?没有的话就是gpu没有焊好! 加焊过的话,重焊U5 ,U6, U10,U13 ,U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