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Performing automatic IDE Configuration是哪里 ...
屏幕显示Performing automatic IDE Configuration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09-04-12):
一台DELL optiplex 755一开机出现屏幕显示Performing automatic IDE Configuration是哪里出问题
DELL

网友:
调下 CMOS IDE设置

网友:
根本就进入不到BIOS,一开机就显示这个,就跟死机了一样,

网友:
应该是COMS设置问题,你放下电

网友:
去掉硬盘再修改BIOS试下

网友:
曾遇到过DELL找不到光驱,就有这样类似的提示,要等一会儿,自动识别才行

网友:
换一个CMOS电池。。

网友:
硬盘数据线或跳线帽问题

网友:
清空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