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升技一点维修经验

楼主(2009-04-12):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IS7-V2主板,是同行送过来的,拿到主板一看,IO换过,BIOS动过,内存供电跟北桥供电也换了,有点晕~~自己上着假负载试着通电,各测试点都正常,于是上了U,一开机,诊断卡灯大亮,南桥迅速发烫,再测了,北桥没供电,关机量了供电管正常,跑线路G极是连着升技的专用芯片W83303D,手头上有这芯片,直接换了,再次试机,DF-C1-01-2-07循环跑,这经典的故障不用说,我想大家都会直接杀IO,我也不例外,直接换了IO,本来想想可能会好起来,再开机,又老样子,由于BIOS被别人搞过,有怀疑BIOS,不管三七二十一重刷再说,晕晕~`还是老样子,。。。循环跑,到这时候思绪有点乱了,,,本来想不整了,细想着以前曾搞过一块S72 845的板,也是循环跑,,,最后拿掉时钟IC相连的二组排容就OK了,我再细看这板,也有二组排容,不用多说,直接拿掉,再次开机,C1-C3-26,,,正常跑码,点亮了!!
有点兴奋,也小结到一些小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在升技的主板中时钟IC相连的排容不容忽视,应该是与控制IO时钟的,这点小经验,希望在大家日后维修升技的板中起来轻而易举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时钟发给IO的48M和33M频率上的电容。

网友:
不会吧,我有块915的板型号GD8-PRO我试下看,谢了

网友:
请问拿掉排容为什么还会正常。。。这个我不明。。

网友(2009-07-23):
他这个应该是排容变质,这些排容应该是滤波用的,导致时钟频率不正常了,折后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在把排容换上去不会影响它的滤波吗,

网友:
好经验!去掉的是时钟IC外围的NC吗?没影响吗?

网友:
不错,大家能把这些经典的维修经验都上传,以后就不会有铁板了。

网友:
电容都是滤波电容拆了为什么能正常跑码白狠迷糊!

网友:
电容只是起滤波作用

网友:
升技主板 时钟输出的排容漏电 碰到好几起了

网友:
75232坏了也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不知道取悼电容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2009-09-07):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般是黑色的那种就很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2010-01-03):
这个技巧要记住,做过记号。

网友:
多谢楼主热心提供,想不到是时钟排容的问题

网友:
遇到升技的会注意的,特别注意时钟IC的电容,认同翔哥说的48 和33M的

网友:
去掉后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