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嘉945主板鼠标键盘没反应

楼主(2009-04-12):
换过IO芯片试过几个钟可以之后隔一日再试又不行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而且一插电源会自己开机在进不了BIOS!急急急

网友:
跑下电路!

网友:
IO没有焊好吧,再加焊~~~~

网友:
把鼠标键盘口的滤波电容拆了看下

网友:
打1-4针阻值数值600左右,6针为供电脚是否有5V电压。比正常值低,屈向于短路:查电容、I/O或南桥。如果对阻值比正常值高,屈向于无穷大:查电感、保险(故障率高)、I/O、南桥(故障率低)、跳线。

网友:
IO换过也好过。看来问题还是IO的事啊。加焊或者在换一个新的

网友:
加焊过IO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