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师傅们谁能给系统的讲一下各个电压的表示都是代表什么意义

楼主(2009-04-12):
高手师傅们谁能给系统的讲一下各个电压的表示都是代表什么意义
比如说VCC3SW、VCC3M、VCC1R8M、VINT16、VDD15等等都是代表那部分什么意思?其中一些知道点,很多不太明白,或给个论坛里的链接,谢谢啊!

网友:
还是先要有基本的图纸阅读能力,不然纠缠于这些信号的定义对维修没有实际帮助。你说的这些信号是大和专用的,换到另一种机器就不再能对上号了。3SW是TB内置LDO输出的3V,M打尾表示待机电压,VINT16表示公共点的16V,VDD15是5V升压过的15V,用来给各个N管的G极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就这些就对我(菜鸟级的)很有帮助了,等看懂了或许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呵呵

网友:
谁有这些东西的详细资料  给一个   86785272@QQ.COM  多谢了

网友:
也能否给我一份啊 46214264@QQ.COM

网友:
看到论坛里这么些新手兄弟想得到,很大胆的想请无边思绪版主百忙中抽空写一些指导一下吧

网友:
我也希望能有些高手指导一下我们这些入门的新手,万分感谢!!

网友:
有些概念性的基本东西,真不知道,希望大师级的战友们多指导,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 VDD15应该是1.5V的多,一般笔记本里没有特殊吃15V的。

纯属个人见解~~~哈哈,忘楼主不要介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V不是被谁吃的。是用来打通N管用的。现在一些采用N管作保隔管的新机型,控制电压能高达28V。

网友:
无边思绪版主能不能把这些基本的概念性的看图经常遇到的电压电流代码编写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啊。先谢谢了  1017890548@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遇到有疑问的就发上来大家一起探讨好了

网友:
没料到一个求助帖子,引起这么多的跟帖!希望无边版主还是百忙中抽时间指教一下我们这些新手吧,不胜感激再次先谢了
邮箱xmh206@163.com

网友:
不同电流的 同样的电压值的电压, 为了分辨所以把取不同的名字

网友:
VCC3SW是开关电压
VCC3M是待命电压
VCC1R8M是分组电压中的一路给南北桥,显卡
VINT16是公共点电压
VDD15是局部电压,作有是辅助电压的开启

网友:
VCC3SW是开关电压
VCC3M是待命电压
VCC1R8M是分组电压中的一路给南北桥,显卡
VINT16是公共点电压
VDD15是局部电压,作有是辅助电压的开启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再有疑问发上论坛望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