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3.3V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12):
新人刚来,提个问题,在论坛上看了几篇U盘维修的文章,盘U供电由3.3V稳压块供电,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3.3V。现修一个SSK U盘,故障为插入U盘后无任何反应,怀疑主控坏了,折开检查,是由USB接入的5V直流电直接接入ALCOR主控芯片,并无3.3V稳压,请教高手如何修

网友:
这个要看不同厂商的设计,有的是用3.3V有的是用5V,不过用5V居多吧~~~

先要看主控发不发烫,如果烫说明主控坏,不烫,换下晶振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