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赛普特19方屏程序 型号是S1902D

楼主(2009-04-12):
求赛普特19方屏程序 型号是S1902D
故障; 按键时好时坏,确定按键没有问题,跑线路直接到单片机,型号时NT68F633,后来我把单片机拿下来,擦了下,就不开机了啊,所有
电压均正常,
不开机

网友:
这个程序估计找不到,这个机型很少见,以前好使,但你取下MCU后就不好使了,所以程序不应当坏
你还是换按键吧 可能是按键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