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UC-61U盘,"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故障的修复

楼主(2009-04-12):
清华紫光UC-61 U盘,插入电脑后有盘符,双击打不开,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换不同的USB口,有的口故障不变,有的正常,换别的电脑同样出现相同故障,确定U盘有故障,用安国AU6983AU最新量产工具,格式化不能修复,考虑到有的口能正常工作,怀疑工作电压不足,因清华紫光UC-61 外壳较大,在+5V与地之间并接一16V47U的电解电容器, (选用小体积的电容,用两根细线连接,后用热胶固定)接入后一切正常,故障排除.估计为厂家设计不当所致.

网友:
接的 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是不是抗干扰的呢???

网友:
回三楼,这个电容在电子电路中是起退耦滤波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小水塘",同时也起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
今天有学了一招  没有这样修过 以后的注意了

网友:
这么说是设计电路上有缺陷?还是芯片老化所致?

网友:
怎么会想到这样做了的呢?

网友:
是起储能的作用吧,能提升电压的质量。

网友:
其他优盘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网友:
太有水平了,真是人才。

网友(2010-03-30):
哈哈,又学到了一招,可以提升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