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蓝屏

楼主(2009-04-12):
我一款杂牌845PE进系统时蓝屏。内存,系统,CPU 显卡都换过了都不行。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进COMS把USB `LAN `和输入输出关了
在进看看
可能是SB不良了 !!!
GA的板我修多了

网友:
好我试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个大点的内存

网友:
可能是声卡网卡问题吧

网友:
内存供电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