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装系统不引导,(已解决)

楼主(2009-04-12):
能正常认到硬盘和光驱,光驱引导出引导界面死机,硬盘在别的电脑上面分区装系统,然后安装到本机中,提示硬盘出错,按CTRL+ALT+DEL重启,重启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刷BIOS一样的问题,遇到此现象的麻烦说一下,,

(换了一块80G,分区装好系统后正常能够进入,两块硬盘对刻后正常进入,原硬盘可能装有联想的还原精灵,分区破坏后引导错误.)

网友:
压一下南桥吧,有可能南桥脱焊

网友(2009-12-23):
你的刷BIOS OK了,我的一块K8T8P的主板,什么设备都不引导,换了个K8的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