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 自动保护没招啦

楼主(2009-04-12):
一片EP-4BEA9I板子用户那来时是USB用不上,结果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之后不上CPU诊断卡能亮,但装上CPU后开机闪一下便自动保护了,开机瞬间CPU供电有1.5V,整机处于待机状态,取下CPU上假负载开机假负载灯闪一下也自动保护,但诊断卡上灯都亮,测CPU座无空焊,重新换了南桥和CPU开机电路的芯片HIP6602BCB和TDXP3  0345还有MOS管都不好,不知哪里坏了,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换南桥没换好呀

网友:
可能是3.3V电短路 南桥有3.3V供电

网友:
不插四针插头.看保护不

网友:
不像南桥坏了,我换了两个还是一样的效果,好像是CPU供电电路戴不起负载,上假载诊断卡灯亮说明主板还在工作状态,上CPU的话主板都保护了,没有工作,因为CPU 的负荷太大了,可供电电路又没发现问题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LZ
你说的自动保护是什么意思?是整板自动断电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CPU就全板断电,只有5V待机电压,上假负载只CPU保护断电,其他地方都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PWROK没有输出,所以就这样

网友:
我还是没有怎么理解lZ的意思!!
“上假负载只CPU保护断电”,是上假负载就根本没有CPU电压吗?  还是上假负载刚开始有电压,隔各几秒钟就没有电压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CPU开机瞬间有1.6V电压,可马上就保护了,整机处于待机状态,(简单说就是ATX电源只输出5VSB待机电压),上假负载的话开机瞬间也有1.7V电压,但马上也保护了,(只CPU供电保护了,无1V多的电压输出),像内存,IO,桥,等都有供电,仁兄明白了吗?

网友:
CPU供电输出端是否短路。这点LZ已经排除了
换过两次SB,都是一样的故障。证明桥应该没问题
造成断电常见的有两种原因:
1 、短路或过载
2:保护信号异常:
       PWM电路过、过流保护检测环节出现误差,导致PWM电路误动作
       THERMTRIP#信号异常:CPU温度检测信号。U座连接到SB,CPU温度过高时被拉低,从而由SB切断整板供电。如此信号开路或者短路,SB将认为CPU发出过热保护信号,就会切断整板供电。

网友:
电压检查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