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这种故障谁见过?

楼主(2009-04-12):
至达845PE主板,开机不通电(开关是好的,一直接短接开关针也没返应,)但可以一直短接电源线绿线和地线。可以正常启动并使用一切正常。正常关机后,又可以按开关启动。也就是说电源如果断电后,必须短接电源才能用开关启动。开关针上有5V电压,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主板

网友:
是南桥开机还是有IO参与开机的,

网友:
开机电路电容漏电。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cmos供电有没有啊,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晶振有没起振,可能是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32。768有没起振电压跟波形

网友:
是不是断线

网友:
创----新
怎么判断是南桥开机还是IO开机呢?

网友:
我昨天碰到过一块这样的板,最后查到南桥没有送给I/O开机信号,换了32.768两脚的谐振电容就OK了
!你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