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04-12):
一块845PE硕泰克的,死机以后在开机出现了CPU风扇转了几圈,停止,然后我端接绿色接地,照样还是转几圈停止,不会是绿色短路把,我测量是正常的,端接以后,开机端口电压是正常的,CMOS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3。3V
或12V供电短路

网友:
P4短路或者是桥挂

网友:
可能是。。SB坏了

网友:
跟我的情况有点相同了....我的是CPU风扇动一下...你的还好能转一圈

网友:
短路,你用个差劲的电源,接上电源会发出吱吱响,但不会过流保护的,就知道了,我试过,我有次北桥坏了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