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昨天主板无法点亮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在此首先说下:开始主板是正常的,后来我把跳线拔掉,因为不知道开关是接那个跳线,就拿了一个螺丝刀胡乱在跳线上弄了下,就开不了机了....现在按照说明书上的接法重新接上了,可是还是无法开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按下开机按钮,CPU风扇会动一下,时间没有1秒就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电源是好的,接到其他主板上还可以启动。跳线也是正确的...))    经过测量ATX电源20个插口对地阻值为 :1(322) 2(321) 3(000) 4(229) 5(001) 6(229) 7(000) 8(740) 9(597) 10(641) 11(321) 12(1) 13(002) 14(1) 15(000) 16(001) 17(001) 18(1) 19(228) 20(228)  ,还有一点要说明下,当我按下开机键的时候CPU风扇接口电压瞬间变为1.52V,风扇只能轻微动下......然后就没电压了......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大家看下我测量的ATX电源各阻值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列出来给我说下....在此非常感谢帮助我的各位大侠,特别是  板桥电脑  。谢谢..

网友:
昨天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从现在看 应该是你人为的故障,自己搞 有时候弄出的故障别人也不好修
从最基本的查一查, 看看主板哪儿有没有划伤 瞬间能加电 你看看有没有MOS管有烧得吗,尤其是CPU供电管,

网友:
换这两样东西....太麻烦了,老主板,呵呵。。。有没有其他判断或者方法能处理下.....如果换就不划算了...

网友:
明显是短路。查V供电 12V对地短不

网友:
明显是短路。查V供电 12V对地短不
引用 网友A:

测试出来是1

网友:
各彩色线的对地电阻不能为0,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叫就是短路了.查12V供电的元件.比如场管.漏波电容.电源管理.串口芯片

网友:
叫就是短路了.查12V供电的元件.比如场管.漏波电容.电源管理.串口芯片
引用 网友B:

表响并不一定短路,有的表规定小于60欧就响,有的表规定小于30欧响,还有的表小于10欧响的。
一定要看具体读数的,不能听风就是雨。

网友:
有的表小于1.5K就叫

网友:
先追一下14脚排除与14脚相连的元件。风扇转 一下就保护比较多的故障是CPU上 下管击穿

网友:
汗一下,还是放弃吧....太难了》。。看来硬件是比软件还要难搞....郁闷死我了...感谢楼上的所以朋友...在此代表所有做软件的向你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