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f1703黑屏问题

楼主(2009-04-12):
求教各位高手hp pavilion f1703这款液晶老是黑屏,把电源关了再开就又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过会儿就又黑了,我把等管全换了,高压板也给换了,用上那么一段时间(一个多月的样子)就又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请问这个什么原因?! 真心求解!
黑屏

网友:
看看数据板上的1084有没有老化,最好把它换了,还有数据板上的电容全换了,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如果是BENQ代工的,就按修BENQ的方法修

网友:
就是BENQ代工的 我把他的高压板都改成单独的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2010-04-11):
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