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IBM T30 北桥烫手

楼主(2009-04-12):
诊断卡显00 ,开一会机,北桥热的烫手,不能摸,请问是北桥坏了吗
笔记本

网友:
1.8V有没有啊?我想你的肯定没有,如果没有就换1.8V的电容

网友:
查北桥供电到了没,少供电也会烫的,

网友:
谢谢你们,北桥旁边那三个电感,包括一个小电感电压都正常,请问,显卡旁边那个电感是多少伏供电,旁边有个立着的电容那,我测是0.8V不是知道是给哪供电的

网友:
自已看电路图去

网友:
支持一楼的做法.待机时就有3.3V5V和1.8V,不知开机后1.8V是不是还在